[维修求助]
7P自动死机重启,请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2020-03-06):
7P自动死机重启,请帮忙看下代码。原来使用正常的,最近扩过容用过两三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硬盘从一个重摔机上取的,掉了几个点,都接上了。现在这个情况请大神帮忙看下重启代码,谢谢。

网友:
厉害,详细,支持

计算机学者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谢谢,学习了。已换了一个,在试机中。只动过硬盘,所以优先

网友:
拆下的硬盘也是坏的

网友:
硬盘这种就算了,永久了问题多,还让顾客怀疑你的专业性,没必要。

网友:
硬盘也不能这样补点吧?不能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