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掉电

楼主(2020-03-06):
故障现象是 开机瞬间电流1.1A 掉电 显卡之前修过、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后 电流上电到0.2A 不掉电 不出cpu供电或者说cpu供电电压为0.35v 想改集成 但是这种状态的拆掉显卡  肯定是不行的 ?有没有哪位大神改过集成的?或者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现在手里没有这个显卡芯片 所有想改成集成的

网友A:
N4030是带集显的,只要把独显供电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4030是带集显的,只要把独显供电去掉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吗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CPU或者桥,上电都1.1A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流直接上去是显卡短路了把

网友:
N4030是带集显的,只要把独显供电去掉就可以了。11111111111111

网友(2020-04-20):
去除显卡电源电感就行了

网友(2024-07-13):
这款型号,断了供电不显示,不要瞎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