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m5488不显示维修 电流已经显示

楼主(2020-03-06):
拿来开机不显示  测试发现大小写灯可以切换 也可以重器  下图纸测试信号正常   于是拆屏查看  发现故障  看图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暗屏把。

网友B:
应该是暗屏。测试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暗屏。测试也容易

不是暗屏 屏幕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暗屏把。

不暗屏 直接无反应 跟没显示一样的

网友:
我看论坛有跟这个一样的故障  我就上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平还没修过,下次试试

网友:
看完此贴  受益匪浅

网友C:
这是修屏修好的?

网友D:
对屏主板换芯片? 有点实力啊!

网友:
修屏,可以,给客户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修屏修好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屏主板换芯片? 有点实力啊!

能省点是一点

网友E:
AU的屏幕通病    搞的有点神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平还没修过,下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AU的屏幕通病    搞的有点神秘

这个是联想的    你说的华硕是那个电池暗屏 适配器正常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