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110M-STX REV1.03 魔改BIOS 可上8代U

楼主(2020-03-06):
BIOS为换桥后合成 测试开机快

网友A:
Pentium G5500的步进为B0,就是7代U马甲,针脚定义与6/7代完全相同,可不做针脚处理直接上机。
8、9代E4新版处理器已更改步进为U0/P0/R0,Intel修改了针脚定义,需屏蔽针脚处理,100/200系主板刷魔改BIOS直接上新U可能烧件。当然大部分烧针、烧电阻、烧板线路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开机有糊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ntium G5500的步进为B0,就是7代U马甲,针脚定义与6/7代完全相同,可不做针脚处理直接上机。
8、9代E4新 ...

没研究过,原机已经改过BIOS了,换桥后开机慢合成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