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D3上电掉电,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20-03-06):
这片板是因为前几天才修好的,所以实物没有照片
型号:GA-H81-D3
故障:不开机
实测故障:不开机,上电掉电
首先根据维修5大步骤来进行(一看二量三摸(上电)四量五测)在边看外观时边想,不跑码,那就是F.F.,这种问题会有哪些引起呢
1.     缺供电
2.     缺信号
3.     断线(断线正常查LAD总线,就是IO到PCH; DMI总线,就是PCH到CPU;SPI总线,就是BIOS到PCH)
4.     信号电压不正常
外观刷完没问题,就量各大电压的对地阻值了,VCC3(120左右), VCC(400左右),5VDUAL(400左右), PS_ON(400以上), 5VSB(400以上), VCORE(300以上),3VDUAL(80左右), 3VDUAL_PCH(300左右),没有对地的。
接下去就上电摸,因为没有对地,正常也不会有发烫的地方,随便蹭几下就量电压,我修主板习惯从中间开始量,就是时序的中间,先CPU供电,居然有的,上示波器看各项波形也正常,这心里就有点凉凉了,因为到了这步如果是不跑码,那么就没那么好修了(因为技嘉8系列主板在不上CPU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跑00的,所以CPU也不用上了)。
先拆BIOS来搞个吧,老天不照顾,刷完BIOS依旧鸟样。
那就只能好好量了,先量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一些信号,VIN2,VIN3, IO各项基本电压,晶振,RST, PG, 居然都没有问题,那就只有查总线有没有问题了。
先查IO到PCH吧,从IO的第66脚开始到第75脚量对地阻值,这些都是到PCH的主要线路,下图
都是OK的,那说明没IO啥事。

接下去BIOS到PCH总线,这个比较麻烦,得拆掉BIOS本体来量阻值判断,拆掉量,功夫不负我心,果然有惊喜,量到BIOS第6脚阻值偏大呀,看来问题好解决了,阻值偏大,断线咯,查这第6脚的线是怎么走的,看图
图中可以看出是BIOS直接到PCH的,那么找出这条线补上就完事了吧,经过跑线发现从BIOS出来后到NC2这个电容断线了,图中看出这个电容是没有接的,但到它的PIN点如果断线也会有问题,既然找到就接上吧,到这应该可以解散了吧,问题修到了那就直接上CPU吧。。。。。。。。。。。大爷的,唉呀,怎么还是一样鸟样啊!!!!!!静一静,这TMD还不止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桥坏球咯,是不是换个桥就行了呢,这量也量的差不多了呀,试下吧,碰碰运气,上BGA手术台吧。
架上BGA,开启机器,选择好温度,等等。。。。。。。我是不是漏掉啥了,刚量了IO, BIOS到桥,不是还有个CPU到桥的总线吗,会不会是这里有问题哦。

拿下板子继续量…………此处略过,脚座到PCH没发现有问题啊,这下不知咋办了,重新来一遍5大步骤吧,重新量发现我刚才还有些信号漏了,比如VRMPWRGD, CPUPWROK,这些都是会影响的啊,找到这些信号又是戳它,诶呀,这个电压怎么偏高了呢,都2.5V去了
查路线发现接两处,一个到脚座,一个到PCH,量阻值发现也偏高(500多),正常应该380左右,阻值偏大正常是断线 ,但是它的电压又偏高,先量下连通性吧,到脚座OK,到PCH也OK,图中看出它是由桥发出的,那么就两个问题,一个是IO坏了,还有就是桥烧了,IO刚才已经量过各项电压,并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先直接干桥吧,8系列这板也是桥坏的多(主板回焊好的几率很低),所以直接换了。
好了,到这里就维修结束了,现在看来这种故障其实完全可以碰运气修好的,一般量了主电压还有一些经常坏的信号外,就基本可以干桥了,而且干完桥几乎会好,但我这次修的有点绕啊。。。。。。。。
最后来说说8系列的时序吧,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5VSB—5VDUAL—3VDUAL—3VDUAL_PCH—S4_S5—SLP_S3—PWRBTSW—PSON  (走完就上电了)
CPU_VTT—VCCSA—VTT_PWRGD—PWOK—CPUPWROK—VCORE—VRMPWRGD—CPURST
(这就开机了)
其实维修还真主要就是细心,再细心。

网友:
其实维修还真主要就是细心,再细心---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A:
楼主好细心,我的话可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细心,我的话可能放弃

桥没换怎么能放弃,要放弃也不能放过桥啊

网友:
岔路口挺多啊   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寻根究底

网友:
修电脑就是心细加油我的哥

网友B:
我有块B85的主板装上3V电池开机没反应,要拆下电池才能开机也是南桥坏吗?

网友:
其实维修还真主要就是细心,再细心——我受教了,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B85的主板装上3V电池开机没反应,要拆下电池才能开机也是南桥坏吗?

不一定,这是漏电流太大,你量下是不是超过了4mA,IO,电容,桥,电阻,断线,这几种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认真看3遍以上

网友:
楼主真细心哦

网友C:
H81的板楼主还隔住换个PCH

网友:
真的不错的喜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的板楼主还隔住换个PCH

换不换取决于客户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分享经验

网友(2020-05-19):
我比较关心的是楼主,修这主板用多久,利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