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50J大短加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0-03-06):
此机器拿过来是大短路  心想着 这不是捡钱么 拆机  显卡供电背后 电容短路 不短路了 装机  啪  冒烟 又烧了 拆机 旁边一个又烧了 ........
这应该没问题了吧  然后试机  电源灯闪一下 灭了 再触发还是一样  心想 这么背的吗   不触发吗
找板号 12279-2  论坛上没图纸  华硕的么  都是这个鸟样
查故障咯 EC是it8587e  应该跟8586一样的 找一个NM-A271对照吧
100脚开关信号触发有跳变 没问题

86脚PWRBTN有跳变 EC这边正常
18 21 S3 S4信号有跳变 正常 说明已经触发 这机器那就是插电就触发 灯灭说明掉电

查后级吧  3VS 5VS也有跳变 接着查辅助供电吧  这机器用的芯片跟G40-80差不多 基本都可以对照   +1.35V电感掉电瞬间有跳变  往后查 ....
APL5930 有跳变  MU3AB  查到是SY8208D  也有跳变 继续 查CPU供电 TPS51631 论坛有脚位定义图 查吧 2脚供电正常  8脚开启没有
心想 辅助都正常了  还有哪里有问题 PG么 那就难查了

正好还有两台机器要修 一台 YOGA 910不通电 一台华硕N552V不充电
YOGA 910不通电是因为充电芯片供电短路 芯片短路 订芯片
华硕N552V不充电是因为 SMB总线有一组电压过低  阻值偏低 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 直接去EC了 华硕的也没有图纸 也不知道有没有电容 找不到 索性让价格报高点 换EC吧 IT8995VG  BGA的EC  放着
这台机器 没思路啊  到处量阻值 各大电感阻值都是正常的  没有图纸查PG  难道就得放弃么
接着量 量SY8208D的时候  发现了 不对  第八脚供电19V 触发瞬间  变成了18.2V  不对 难道哪个芯片短路拉低了
这时候 想起我很久以前修过一台三星 也是触发掉电  是因为公共点的限流电阻烧坏了  也是修了好久
难道我运气这么好 这么奇葩的故障也能碰到第二次 ?
量保护隔离  G级居然有18V
问题出来了  肯定是哪个MOS管DGS短路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量到第一个MOS管短路  这是种小的P沟道MOS管 料板上找了半天找不到  自己改个吧  改完试机 灯闪 掉电 然后再触发 亮机了  至此 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大短路基本都是贴片电容

网友A:
还真牛啊~~硬是把管改上去...
装机没被卡到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牛啊~~硬是把管改上去...
装机没被卡到就好了,学习了...

忘记写了  最后还是找了一个MOS管给他装好的  肯定不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写了  最后还是找了一个MOS管给他装好的  肯定不能这样

害我很当真....

网友:
666,有点东西啊老哥

网友:
这样不会掉了吗

网友:
对,经验很重要,大短后造成的掉电,先查保护隔离。

网友:
学习了,大短之后烧管子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华硕的大短,很多烧管子和芯片的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2024-12-12):
大短路能秒杀的就不错,不能描述的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