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不触发,板号:11282-1

楼主(2020-03-06):
DELL 3420不触发,板号:11282-1  待机0.04A ,无3V,5V ,3v5v控制芯片开启也有,换过芯片 ,还是不出电压 ,还有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先测测后级有没有短路。换的芯片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   后级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工作条件 !~~~~~~~~~~

网友:
问题没找到,在仔细的找一下条件

网友:
好技术,支持你,,,,,

网友:
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0-10-29):
同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EC的供电,复位,LID#,适配器检测都查了吗?EC到BIOS的线都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