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这种芯片怎么焊接呢

楼主(2020-03-06):
温度高了,会自己分离成一个铁盖和一个芯片,而且怎么保证下面的焊点能对上呢,完全看不到啊

网友:
用合适的温度风枪干上去

网友:
从不换这个,都是用普通mos管代换

网友:
上点助焊膏用风枪小风力慢慢吹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主板,把锡吹化再吹5-10秒。把管子放上去。继续吹5秒,即可。

网友:
大概 对一下   用风枪吹    锡融了后 用 镊子 推一推  自动 归位

网友A:
很常见的啊

先给板子加热,锡融化了再放这个。放上去继续吹5-10秒

有框,这个引脚不多,不会跑,这个除非你自己手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啊

先给板子加热,锡融化了再放这个。放上去继续吹5-10秒

有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位置对好了正常就行,比bga还是省事不是

网友:
电烙铁肯定不行了,得用风枪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框是什么意思?

框就是丝印的框

网友:
这个,锡融化了,会自定位啊。

网友C:
焊盘加锡爆满  洗干净,一点点焊油,把芯片放上去  里面三个脚  感觉对准就行  再看看外面四周,风枪吹的时候均匀 四周锡融化了多几秒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框是什么意思?

有框就是有丝印线。

网友:
疯抢加热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
so easy,PCB板上的焊盘吹化锡了,这元件粘点助焊膏再放上去,会自动归位的,好焊。

网友:
三个引脚不用发愁   风枪 焊油  镊子

网友:
锡融化了,会自动定位

网友:
对边框就可以,这样的芯片不稳定,用不久。还是直接改普通MOS管好

网友:
保证主板3个脚有焊锡 对好位置吹融焊就行了,就当小bga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盘加锡爆满  洗干净,一点点焊油,把芯片放上去  里面三个脚  感觉对准就行  再看看外面四周,风枪吹的时 ...

多谢朋友详细介绍,一般风枪多少温度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朋友详细介绍,一般风枪多少温度合适呢

这种芯片我一般用400度左右,温度这东西咋说呢,温度高了 风速小点,你吹时候移动速度快点,温度低点手移动速度慢点就好了  主要是均匀受热

网友:
改MOS管,这个质量太次

网友D:
真无聊的问题都来发帖问 是骗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无聊的问题都来发帖问 是骗分的吗?????????????????

这问题无聊吗,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实在适用的问题,搞好了,大家都收益的

网友:
可以把主板上的焊点拖点有铅焊锡,涂点焊油再焊比较方便

网友E:
在主板上加点锡。涂点焊油,轻轻推动就可以

网友:
焊接之前,把焊盘家电锡,MOS管的引脚也加一点最好,剩下的就对好丝印,风抢吹就OK啦

网友:
外壳必须紧贴主板。不散热一会儿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主板上加点锡。涂点焊油,轻轻推动就可以

芯片是先放在主板上面还是说,等加热后再放呢

网友:
上点锡膏,对准位置,风枪直接吹!

网友:
代换下 好mos多的是啊

网友:
怎么混到高级技术员的呢?这种芯片焊接很初级。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卖假货的 小苏本本  什么朝城之类的。

网友:
bga都能做,跟bga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无聊的问题都来发帖问 是骗分的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太基础了。而且有广告的成分。

网友:
改换成有铅锡.温度不用吹太高就能自动焊上

网友:
焊盘洛铁脱焊下,清洁后抹点油,风枪对焊盘,半融化状态后放上芯片会自动归位

网友:
这不是很好焊接的吗,需要注意的是镊子不好拿这个芯片 容易飞出去

网友:
位置对好了正常就行,风枪直接的上

网友:
我也路过,学习了,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风枪直接吹自动归位

网友F:
推荐去迅维实地系统学习一下,搞手机的都知道送话器就是这个样子的,焊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去迅维实地系统学习一下,搞手机的都知道送话器就是这个样子的,焊接很简单

送话器是什么?

网友:
这种可以直接用噗通的MOS管改。。

网友:
对边框就可以,这样的芯片不稳定.不好焊接

网友:
不好焊 得控制好温度

网友:
风墙就行了

网友:
新手长见识.....

网友:
  焊盘加适量锡,然后热风枪加热,再把MOS管放上去!

网友:
沾点焊油,把龟壳摆上去大概位置,风枪加热自动归位,风力调小点

网友:
上点焊宝,对准外围 的线

网友:
这玩意儿只能用风枪加热焊接

网友:
焊盘的点先上点锡,管子上锡,直接吹上去上电焊锡膏化了记就行

网友:
焊接好打值确认下g极有没有悬空就行,悬空会不受控,这种管子就散热好点,其他还是不如厚的那种好。

网友:
热风枪吹上去

网友:
主板焊盘加锡 ,锡饱满些就很容易焊接上

网友:
很简答,这个的话给焊盘加点锡,先吹主板,等主板上面的锡全部融化之后,往上放芯片,再等5秒钟左右就行了

网友:
热风枪啊,以前都是这么焊接的啊

网友:
这个芯片都是一个系列里面顶级的主板用的管子吧,比较少见到。

网友:
换成低温锡就好了!

网友:
多练练手工

网友:
位置一定要定位好,吹的时间不要太长哦,不过建议改掉他!!!!!!

网友:
楼主 你焊接这个怎么说呢 凭自己感觉 没有把握焊接好就多多练习先把  焊接好了测测是否存在短路 存在短路直接烧毁CPU的

网友:
风枪吹就可以吧

网友:
自动 归位。或是对板上的标线

网友:
楼上有人正解了,这个很好焊的。

网友:
吹化焊盘 再放上去吹下就可以

网友:
直接用焊枪焊接呢,不在吹太久就好。

网友:
吹就好了自动的

网友:
风枪温度得到位。焊盘处理好。加焊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先用低温锡拖主板,在360度吧这个芯片吹上去就OK。百分之百成功!

网友:
我是直接用风枪直接吹上去的

网友G:
有方框 烙铁风枪一起上 5秒搞定!
jycg
烙铁怎么使用在这芯片上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方框 烙铁风枪一起上 5秒搞定!
烙铁怎么使用在这芯片上呢

网友:
风枪啊!~焊锡自动归位,跟BGA一个原理

网友:
我一般是改普通小MOS管无成本还比较稳定

网友:
龟壳的很容易坏,上这个简单

网友:
这个焊点这边大容易啊,

网友:
教个笨办法给你:找个纸剪一个一样大小的,再将纸放到板上,将纸四周画出来,这样放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风枪吹上去就可以

网友:
位置对正就行了

网友:
这也不会

网友:
风枪焊接这个是挺棒的,一般就用风枪吹吹,焊盘加点焊锡,自动归位,镊子推推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易吹久了,容易吹坏了的。

网友:
这样的芯片不稳定,用不久。还是直接改普通MOS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