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一个LG本土机器的bios LG 15U560

楼主(2020-03-06):
机器bios芯片坏了,无法读写。谁手上有,麻烦上传一个。有偿。

1.15.1603.2801_15UA1594_x86_x64.exe

官方的要分离

网友A:
LG什么版号  没有给详细型号 怎么给你

网友:
这个不麻烦,现做一个吧

网友B:
LG居然还卖笔记本  真没见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什么版号  没有给详细型号 怎么给你

内存槽下方板号是15U560 Main B/D Rev 1.5 HANNSTAR  右侧还有一个小贴纸写着15u560-k aa70k CPU:2ez
bios ver 15UA148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G居然还卖笔记本  真没见过用的

2016年的机子i7低压板,居然还是4k屏 就是bios问题 不修好实在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6年的机子i7低压板,居然还是4k屏 就是bios问题 不修好实在可惜了

bios我分分钟做好!加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