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开机怎么有0.15跳动

楼主(2020-03-06):
   今天接了台Z460 开机只有微弱的电流变化,肯定是缺电压,问下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机器没有进水 ,不是二修机

网友:
没那么多通病适用于所有故障的笔记本的……

还是查下吧  查下基本供电

网友:
ec坏了  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问下怎么关闭帖子,修完了就关闭。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不是EC的问题  是BIOS的问题 断线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不是EC的问题  是BIOS的问题 断线了,第一脚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