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修主板帖子没人看,发个小米电视机电源板简单维修

楼主(2020-03-06):
先来瞧瞧这板子,做工还可以
看外观没问题,那就上我的福禄克吧

保险OL ,烧球咯
整流桥短路,这量的是输出端短路,那就是后面的烧了
量开关管跟PWM芯片及附近的电阻还有限流电阻

开关管穿了,才30多
一般就这里的问题了,为了保险起见,后级的开关管也都依次排查下,意料中,没有问题。

那就把保险拆了,然后把这个开关管给拆了,正常开关管不会只烧自己,所以PWM芯片附近的电阻也都要过一遍,特别是限流电阻跟磁片电容,也都一并换了,跟开关管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限流电阻没烧,那PWM芯片一般也正常,不过我习惯一同换掉,下图介绍PWM
更换后我们再量量
整流桥阻值正常了
装上保险,我们上电看下输出电压

12V正常,因为没有开机,所以其它电压是量不出来的,不过电源板12V出来后一般就正常了
维修结束

网友:
黑科技的电源板 果然高大上!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
做工算较好,用料却很一般,可惜好像是没用好久就坏了。19年产的???

关键是楼主原理强,技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算较好,用料却很一般,可惜好像是没用好久就坏了。19年产的???

关键是楼主原理强,技术好

对的,19年的,这个用料还真可以了,开关管并不是普通的,也不像别的牌子,一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19年的,这个用料还真可以了,开关管并不是普通的,也不像别的牌子,一烧一大片

这用料
烧料烧的少,只能算是保护电路设计的还行,用料的事只可意会不好言传,嘿嘿,老师傅你也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