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820-00165-A

楼主(2020-03-06):
A1466 版号:820-00165-A 加电不显示如图:
实测主板 L7701没电压 应当为8.5V左右如图:

图纸来源PPVIN_S0SW_LCDBKLT 来自U5490

此时测得芯片的IN+脚也无电压 是由PPVIN_S0SW_LCDBKLT_FET 经R5490获得 测量PPVIN_S0SW_LCDBKLT_FET为0V 追溯来源此信号受控于Q7706 Q7707

继续测EDP_BKLT_EN无电压

而此电压来自U0500 CPU

我想请教下此时EDP_BKLT_EN电压不出,难道是CPU坏啦?

网友:
苹果的吧 这个我们不懂哦 请教高手吧

网友A:
不见得是CPU坏,在0.58前是不是有跳变,内存过了没,要是开机就这样,CPU坏的面大。、

网友B:
关注,最近也在学习苹果背光电路,你这问题我也是一头雾水,机器跑码了没?有没有过内存,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不如你强制让Q7707导通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是CPU坏,在0.58前是不是有跳变,内存过了没,要是开机就这样,CPU坏的面大。、

有跳变的 不过跳变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最近也在学习苹果背光电路,你这问题我也是一头雾水,机器跑码了没?有没有过内存,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不如你强制让Q7707导通一下试试

强制导通 电感有电压了 不过屏幕不会显示

网友D:
公共点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电流,肯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电流,肯定有短路

不是公共点哦。

网友:
新手只能看,不能给你推荐方法

网友E:
这个电压要显示的时候才有的,你这个电流明显不能显示的,这个机器显示时正常电流要去到0.7左右,而且跳变三四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要显示的时候才有的,你这个电流明显不能显示的,这个机器显示时正常电流要去到0.7左右,而且跳变 ...

嗯嗯 现在还是修着。。

网友F:
CPU坏的%比较大,之前修过俩台0.5都是U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PU坏的%比较大,之前修过俩台0.5都是U坏。

你是直接开机就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直接开机就是这种情况吗

是的,电流有跳变无显就直接换U了。

网友G:
先刷BIOS。。不过这主板好多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跳变的 不过跳变一次。

内存不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刷BIOS。。不过这主板好多U坏

一样的主板兑换了BIOS 不行

网友H:
机器是屏暗吗?如果不是屏暗不要管。如果搞不定13659203668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器是屏暗吗?如果不是屏暗不要管。如果搞不定13659203668可以找我!

不是暗屏  机器直接不亮

网友I(2020-08-31):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也是这个电压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也是这个电压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

你的搞定没 说是板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