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3s50-d02a 海尔TR G150T 装集成显卡驱动系统黑屏

楼主(2020-03-06):
6-71-w3s50-d02a 海尔TR G150T 装集成显卡驱动系统黑屏  ,有朋友遇到过吗,换过CPU ,重装了系统,CPU集显供电有,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呢

网友:
BIOS 也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换了南桥,ec ,CPU 供电模组,集显供电模组,屏幕信号输入的一个切换芯片,问题还是一样。。。。。。。  独显断开也能显示,就是集成驱动打上去,系统到桌面那一步黑屏

网友:
难道CPU底座问题???? 有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