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59升级BIOS失败,用编程器免拆刷BIOS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0-03-06):
     机器信息:  戴尔Inspiron 15-7559                         DAAM9AMB8D0  Rev
                       主板型号:AM9A
                                    DELL PN:1P4N7

       在官网升级BIOS后重启更新完成后风扇狂转黑屏没有反应,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再启动,无法开机,用电池启动,按电源键指示灯亮(电源按键和电脑前面的灯都亮),关机后插上电源适配器电脑前面灯直接亮(拔不拔电池都一梯状),电源按键灯不亮,按电源按键,电源按键指示灯亮。可以判断BIOS更新失败造成。
       于是从淘宝网买编程器、BIOS芯片和BIOS程序。
       用H341A编程器免拆刷BIOS(U16  8M  GD25B64CSIG)开机无反应,刷的时候BIOS电池没拔,试了几次后可以读写,但是无法擦写,或者擦写后查空不为空,后来再试了几次就读不出来了,应该芯片短路烧坏了,芯片读不出来了。然后再插上电池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插上电源适配器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指示灯都不亮。

       第二天,把主板折下来,BIOS电池拔下来,用在淘宝买的BIOS程序把U15  W25Q32FVSIQ  4M芯片和U16  8M  GD25B64CSIG芯片全都刷了,U15是免拆刷的,U16用风枪吹下来编程器无法读写(应该是烧坏了吧),把在淘宝买的W25Q64FYSIG芯片刷上8M程序后焊上。重新装上电脑,分别插电池和电源开机,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
       不知道是不是我免拆给U16刷程序时把其他元件烧了,还是我在淘宝买的BIOS程序不对,今天在论坛里又下载了几个BIOS程序,准备明天都刷刷看看,看看能不能救活这个机器。

        路过的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请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刷的bio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bios不行。。。。。。

好,明天重新刷刷看

网友:
升级BIOS坏了。那就在刷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大问题只是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的问题,替换的芯片不同品牌刷了好多都不好使,等换上同品牌同型号的芯片试试

网友B:
官网的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也会出现问题?

嗯,尽量别刷bios

网友:
换上同品牌的芯片,刷BIOS亮机了,但是BIOS也得选对了,有好多不好使,我刷了好几个,其中一个好使

网友:
是不是有单独的EC程序 你没刷

网友:
最好找一个一样的机器 叫他帮忙你备份一下otp bios  然后在合并bios看看

网友:
程序不对吧,有的需要官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