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P43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20-03-06):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谢谢了。内存供电控制芯片2脚没有输出电压,不知与红圈里那个电容有没有关系,还是芯片本身坏了,引脚没有短路现象。芯片型号APW7120A。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看看2脚后面的场馆和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真是神奇,一般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都受控于slp-s4,它尽然没有。只有一个ocset脚受控于外部信号。我觉得你可以把r3这个电阻拆了,q3的g极受控一个高低调变信号,这是唯一来自外部的控制信号,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跳变。反馈脚日两个取样电阻有问题也不会输出。再测一下上下肠管的好坏,如果都正常,那一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看看2脚后面的场馆和电容是否正常

场管和电容,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真是神奇,一般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都受控于slp-s4,它尽然没有。只有一个ocset脚受控于 ...

7脚连接的不是场管,是一个八角芯片,这个图是芯片资料截取的,没找到主板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脚连接的不是场管,是一个八角芯片,这个图是芯片资料截取的,没找到主板图纸,

内存供电的八脚芯片,一般是内存负载供电。这个很简单,不用管他,输出0.8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的八脚芯片,一般是内存负载供电。这个很简单,不用管他,输出0.8V左右。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内存主供电,1.5V都没有出来,怎么可能产生内存负载供电。是由八角芯片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真是神奇,一般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都受控于slp-s4,它尽然没有。只有一个ocset脚受控于 ...

刚才我发现是不是R5出了问题,主板在店里呢,明天我再仔细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连接的不是场管,是一个八角芯片,这个图是芯片资料截取的,没找到主板图纸,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控制IC,2脚没有输出没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内存主供电,1.5V都没有出来,怎么可能产生内存负载供电。是由八角芯片提供

这个芯片就是控制Q1,Q2的,没有控制电压,怎么输出1.5V

网友B: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呀,竟然没有控制电压产生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呀,竟然没有控制电压产生的信号。

控制这个芯片的信号,只能是7脚,明天我看看是不是R5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通病,请教了,说的再明白点好吗

网友D:
7角为en信号,2.3v应该已经满足,画圈的电容后面没有对地短路的话,我觉得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角为en信号,2.3v应该已经满足,画圈的电容后面没有对地短路的话,我觉得是芯片坏

短路没有,明天再仔细查查

网友E:
R5感觉可能性不大,OSet已经满足开启条件了。

先测Vout是不是对地短路,
有就烧鸡,如果没有,
开机键之前示波器看看8脚或者2、4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有,说明是保护了,重点查C6、C7,可能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5感觉可能性不大,OSet已经满足开启条件了。

没有对地短路现象

网友E:
那就上波波看看了,或者直接干C6/7试试,有可能要求ESR小的电容比如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上波波看看了,或者直接干C6/7试试,有可能要求ESR小的电容比如钽电容

明天再弄弄

网友F:
怀疑电容坏了就拆下来,用电容表单独测量下,这种小贴片电容还是蛮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内存主供电,1.5V都没有出来,怎么可能产生内存负载供电。是由八角芯片提供

负载供电是主供电的一半,有些是直接由它提供。有些不是。这芯片7或8脚肯定连接到某个三脚三级管了,扫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角为en信号,2.3v应该已经满足,画圈的电容后面没有对地短路的话,我觉得是芯片坏

虾扯蛋,那个电容干嘛用的都不知道就这么瞎说。电容就一定另一端接地才行?去了解一下自举升压电路再回复吧。

网友:
妖板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怀疑电容坏了就拆下来,用电容表单独测量下,这种小贴片电容还是蛮容易坏的。

嗯,今天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G:
修好了吗?到底什么情况?是芯片损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到底什么情况?是芯片损坏了吗?

没有呢,暂时没有合适的芯片代换,还没动手呢

网友H:
15供电 7脚控制 有电压的话就直接换芯片 这种芯片主板上内存供电部分的都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15供电 7脚控制 有电压的话就直接换芯片 这种芯片主板上内存供电部分的都通用

好的,谢谢回复,我找个芯片试试

网友:
绝对这个电容是工程师的败笔设计,把交流杂波电流引过来顶个屁用!!这样的电子工程师真吃屎的,目前已经在家歇业了。
Q1Q2都是场管,一对的,8爪芯片的2pin4pin是G极,大概率是8爪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回复,我找个芯片试试

找了一个7120换上了,1.5V有了,内存供电都有了,现在是开机不走码,没有复位,继续查吧,呵呵

网友I:
那就上波波看看了,或者直接干C6/7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那就上波波看看了,或者直接干C6/7试试

CPU供电有问题,有两项供电有电压,没有波形,具体故障正在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有问题,有两项供电有电压,没有波形,具体故障正在查找

板子不值钱毛病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