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为vlr_w09板号dah96kmbad0.rev.D 解密

楼主(2020-03-06):
华为vlr_w09板号dah96kmbad0.rev.D  解密  BIOS

网友(2020-04-17):
该机有测试。刷了以后还是有BIOS密码。在BIOS旁边还有一个EEPROM芯片。有可能芯片是存在这个里面的。

更新:该机BIOS程序测试是好的。有配置过,无密码,显示快,大家放心使用!(刷写后无UUID和SN等信息。)

网友(2021-07-08):
大哥,你BIOS密码解了吗?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BIOS和BIOS旁边的芯片都买资料刷了。还是有密码。这个机器不知道密码放在哪里的?带数据的芯片就那么几个。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2023-12-07):
TPM ?有没有可能会是放在安全芯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