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在修dell的la-d993p的机器啊!帮忙测试个电压,感谢!

楼主(2020-03-06):
哪位在修dwll的la-d993p的机器啊!帮忙测试个电压,感谢!

网友:
今天刚装一个,下次帮你看一下

网友:
要沉了 顶一下 谁在修啊!好人 赶快出现

网友A:
刚好修到个  电压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修到个  电压1.0

谢谢!感谢!我的无电压 我看下

网友B:
您的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没电压

CPU 挂了 CPU 挂了 CPU 挂了

网友:
这个猜一下是什么电压

网友:
wo有这个机器 不能装显卡驱动 交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蛮新的

网友D(2020-05-03):
兄弟  这台机子  这个电感阻值多少啊  我有一台客户自己清灰后主板冒烟了 能亮机就是进不去系统 滚动条死机 进PE也进不去 这个地方供电芯片BAA7EA的19V主供电脚烧糊了 换了芯片 1.0V供电出来了  但止饿个电感阻值一直是0欧像是短路 点机测试还是老样子 想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  这台机子  这个电感阻值多少啊  我有一台客户自己清灰后主板冒烟了 能亮机就是进不去系统 滚动条死机 进PE也进不去 这个地方供电芯片BAA7EA的19V主供电脚烧糊了 换了芯片 1.0V供电出来了  但止饿个电感阻值一直是0欧像是短路 点机测试还是老样子 想不通

40以内 CPU坏也不会出此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以内 CPU坏也不会出此电压

我供电芯片换了以后1.0V出来了 去的是显卡  但电感阻值是0欧 电感发烫很厉害  我拆了显卡 阻值上来了  电感也不烫了  但还是进系统滚动条死机  进PE蓝屏  提示ACPI  BIOS  ERROR    怀疑U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供电芯片换了以后1.0V出来了 去的是显卡  但电感阻值是0欧 电感发烫很厉害  我拆了显卡 阻值上来了  电 ...

故障解决了吗? 我碰到一台 显卡挂了 换显卡后ACPI  BIOS  ERROR   怀疑没认到独显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故障解决了吗? 我碰到一台 显卡挂了 换显卡后ACPI  BIOS  ERROR   怀疑没认到独显引起的

没  客户急要  直接换的主板  这款可以直接显卡拆掉用集显的  能点亮  我显卡拆了还是一样的  进PE蓝屏  进系统 直接死机  还是怀疑U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  客户急要  直接换的主板  这款可以直接显卡拆掉用集显的  能点亮  我显卡拆了还是一样的  进PE蓝屏   ...

拆显卡确实可以亮机。。。进PE进系统蓝屏  我的机器修好了  还是显卡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显卡确实可以亮机。。。进PE进系统蓝屏  我的机器修好了  还是显卡问题引起的

显卡供电问题还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显卡确实可以亮机。。。进PE进系统蓝屏  我的机器修好了  还是显卡问题引起的

你的拆了显卡也会进PE蓝屏吗?进系统开机LOGO过完就转圈圈 刚转还没到一圈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挂了 CPU 挂了 CPU 挂了

下次遇到戴尔CPU挂了的,可以找我来做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