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Yoga 11S主板不过保隔电路

楼主(2020-03-06):
保隔电路如图,BQ735条件正常,20脚有vcc,6脚有2.5v,16脚6V,但就是不能持续提供24V驱动两个N管,
示波器测插电瞬间,BQ735的4脚有瞬间电压,此时管子瞬间打开,公共点有瞬间电压。
把第二个场管PQ17拆除(相当于断开后面负载)场管可以导通,量G级有持续的24V,
公共点后级没有短路,我绕过保隔电路直接接入19v可以正常开关机,只是不能插电池(会大短)
考虑到像带不动负载一样,我把两个场管G级的升压电容PC190,PC191对换一下,且把第二个场馆G级掰掉了(相当于直连),开机竟然好了,能持续提供24v,插上电池也可以充电,然而,测试了半个多小时后,突然可调电源突然变成00了,再反复测试,故障回到原点,又不能驱动了。
然后我到别的主板上找了两颗大小的电容装上,还是不行,空载可以升压到24v,请问是两个小电容的问题吗?因为我看不出哪个是升压电容,只能找一样大小代换。

网友:
图纸给传一份呀

网友:
图纸迅维上有的,10分

网友A:
你是不是检查以下芯片1.2脚的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检查以下芯片1.2脚的过流保护

12脚到mos管是通的,

网友:
后级短路 ,不要在意保护隔离这边

网友:
充电电路这块

网友B:
你可以改一下电路,把 ACIN_MOS 电路切断然后把它连到 DCIN_1 这端,也就是给 CMSRC 一个稳定的19V在加上内部6v驱动25v就可以稳定出来了,如果后级没问题。

网友:
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随意换不行的吧,如果后级不短没问题,可以考虑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一下电路,把 ACIN_MOS 电路切断然后把它连到 DCIN_1 这端,也就是给 CMSRC 一个稳定的19V在加上内 ...

大哥厉害啊,内部原理图都被你吃透了,但是这样操作和19V跳过保护隔离一样会失控吗

网友C:
先加焊pl101,不行换掉pq16和pq17,估计导通不彻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pl101,不行换掉pq16和pq17,估计导通不彻底,仅供参考。

PQ16和PQ17我都换过了

网友D:
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电容是好的,我单独拆下来测试了,贴片电容是有容量的,容量不对会升不了压或者升压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