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312电源板 PFC电路不工作

楼主(2020-03-06):
PFC电源模块采用NCP1605
现在的问题是PFC电路不工作,大电容只有320V。
NCP1605
16脚,320V
2脚 2.6V
4脚 2V
14脚 1.9V。
11脚 VCC电压在9V左右,偏低。
拿好板对比过,LLC电路未工作时这个VCC脚电压应该在7V-14V左右跳,这个坏板电压始终在9V左右,达不到启动电压。
求助,还有哪里有问题会导致这个VCC电压偏低

网友:
实在没思路就用死办法,拆光所有重要元件,扫荡一遍剩余的容易损坏的电阻,二极管

网友:
你有光宝图纸?

网友:
我自己绘制电路  吐血了

网友:
有图纸就无压力了  脑子里还是自己绘制的 有点乱

网友:
BO脚的10M电阻有无增大?

网友:
没图纸的
NCP1605的参考图纸

网友:
11脚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换过了

网友:
供电跑线路

网友:
2脚电压过高不对

网友:
查2脚取样电阻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
主芯片坏了也会。

网友:
开启电阻正常的话一般是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