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显卡故障

楼主(2020-03-06):
一款老式戴尔笔记本电脑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看视频一会儿就关机,提示显卡驱动没有安装,重新做过好几个版本系统也都是原来问题,开机一会儿还自动关机,初步怀疑集成显卡硬件坏了,请问这款笔记本是否没救了,在线等……

网友A:
换个CPU试一试,我之前碰到CPU的问题 ,你有可以从新安装一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一试,我之前碰到CPU的问题 ,你有可以从新安装一下CPU

现在没有同型号的cpu要么就要买一个试试了。

网友B:
显卡驱动装不上是显卡问题吧,可以修呀

网友:
加油 整好分享一下

网友C:
这个还是发个具体的机器型号吧     集显的老机器 建议还是先换CPU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装不上是显卡问题吧,可以修呀

戴尔笔记本5525老本而且还是集成显卡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发个具体的机器型号吧     集显的老机器 建议还是先换CPU  !

戴尔5528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笔记本5525老本而且还是集成显卡没法修

喔,那就换CPU吧

网友D:
更换cpu之后还是提示AMD图形驱动维安装或未正常工作,这该怎么办,在线等……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更换cpu之后还是提示AMD图形驱动维安装或未正常工作,这该怎么办,在线等……急。

不能吧。鲁大师或者驱动精灵都装不上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鲁大师或者驱动精灵都装不上驱动吗?

是的,所以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