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影驰B360主板开机不显示维修过程,120元捡漏的

楼主(2020-03-07):
在某鱼上看到有人120元包邮卖一张坏的影驰B360-M2主板。我买了过来。

卖家说是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开机。

看着很新,一开始我以为是BIOS坏了,刷BIOS无果,独显偶尔开机,集显正常。

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独显不是不开机,而是已经正常进系统,只是显卡没识别而已。

问题集中在了PCIE-16上面。

我以为是我300W电源带不动独显GTX560SE,于是换上了新道具

这个PCIEX1的转接卡,接上独显,插在原PCIEX16插槽上,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问题再次缩小到了PCIE16卡槽上。多次拨弄金手指,无果。

再出狠招,测对地阻值。在带CPU的情况下,测PCIEX16旁边几个小电容,二极管档,对地都是200左右,只有第5个无穷大。

经过理论研究,发现PCIEX1前面有些3.3V和12V供电,后面全是差分信号对。PCIEX16后面全是信号对。应该是信号线断了,不识别独显。

经过仔细碰触,发现CPU座子,金手指虚焊,接触不良。如下图那根

剩下的事好办了。撸它,加点点焊油,小风枪一吹,2分钟收工。

上独显,完美修复,牢实!!!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A:
不会把CPU座的塑料吹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CPU座的塑料吹化吗?

吹反面或者用旋转风的!怕手工不到位 可以BGA上弄!

网友:
这个转接卡好用不,是不是显卡插在这卡上就行,不用插在主板也可以点亮正常使用是吧。觉得有这个的话对维修显卡比较方便,我还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
这张我好像也看到过

网友:
楼主手艺可以啊,背面也能搞起?

网友:
用洗板水刷刷就好了,旁边灰尘多,久了会变发霉

网友:
话说有没有人会换CPU座子   我这有一个b150  值得换不

网友:
从PCIE旁的电容一下分析到CPU座子,这步好陡

网友:
进来学习,维修方法真的各有千秋

网友:
高深的东西还弄不了,首先图纸都难搞

网友:
是轻轻拨动  触角脱焊会摇晃的那种吗

网友:
厉害,基础知识扎实。知识从哪学的?

网友:
捡漏,真开心,。哈哈

网友:
洗板水清理清理座子就好了,有时候太脏了········

网友:
CPU座真是虚焊的话,加焊也是碰运气吧,过段时间可能又不好了。很难说!这种座子换个新的BGA也好做,不像775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风枪真的会把塑料吹坏么?同样操作旋风枪不容易吹坏?直风枪把风速调低会不会安全很多?谢谢

十分感谢,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
120就不能说是捡漏了。你这真是有惊无险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