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没有3V 5V待机 不上电

楼主(2020-03-07):
戴尔N5010 进过水 拆机进水部位在待机芯片那里,清理后发现主供电烧断线, 飞线后主供电19V待机芯片发烫,换了个  没有3V  5V 不上电 ,开关座上有3.3V.接下来测量待机电压 主供电16脚 19V,8脚VREG3 3.3V , 17脚 VREG5 都有4.5V , 1脚和6脚ENTRIP只有0.8V ,13脚EN0  17.7V  ,3脚VREF2V 基准电压出了应该芯片好的,现在就是1脚和6脚没有电压没有看懂这个电压怎么出来,EC的3V_5V_EN发出来了 3.3V

戴尔 N5019 板号_09909-1 DG15 MB 48.44HH01.011.pdf

网友A:
17脚不对 应该要出来5V   查吧 看是电容坏了还是后级短路 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脚不对 应该要出来5V   查吧 看是电容坏了还是后级短路 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应该对的吧  17脚是 19V通过820K电阻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对的吧  17脚是 19V通过820K电阻过来的

不对  正常应该为5V 这是线性电压 跟8脚是同时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正常应该为5V 这是线性电压 跟8脚是同时出的

哦  是的 我看错了,我看成了13脚   图纸上是TPS51125  我用的RT8205代的  可能是芯片不行 ,今天 发货了 到时换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