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手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07):
  【故障现象】:开机左上角显示无服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无基带的8P,开机发现在激活界面,左上角显示无服务,爱思联机看不到串号,无法激活。

  首先拆机看基带CPU和基带电源都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对基带电源供给基带的S1-S5供电打值测电压也没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下基带和基带电源坏的可能性不大,先查其他问题。

  8P的大射频芯片损坏的话也会导致无基带无服务,可以换一个射频芯片来判断是不是射频芯片导致的,需要注意8P的射频底部有胶,翘的时候要小心。

  清理焊盘后检查掉的都是空点,直接换一个从料板上拆下来的射频芯片装上去,然后刷机(无基带的iPhone如果在刷过机未激活状态,维修后一定要再次刷机才会正常认到基带)。

  刷机完成后,设备串号已经出来了,说明就是射频导致的无基带,激活插卡测试信号满格。

  整机全功能测试无异常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邓总,我的iphone 6 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开机起跳电流90ma,待机一晚掉10% 。换过U2,问题依旧,因为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太小,无从查起,求解决思路,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邓总,我的iphone 6 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开机起跳电流90ma,待机一晚掉10% 。换过U2,问题依旧,因为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太小,无从查起,求解决思路,麻烦指导下,谢谢!

,,,,

网友(2020-05-15):
换射频后要再次刷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