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Y400 刷BIOS 要俩都要刷的吗?显卡bios 单独刷的吗?

楼主(2020-03-07):
问下Y400 刷BIOS 要俩都要刷的吗?显卡bios 单独刷的吗?我看主板一个是25Q32   一个25Q16的,Q16的是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刷,,。。。。。。。。。。。。。

Q16是显卡的还是EC 的

网友A:
bios 一般是主板BIOS  和EC   bios

网友A:
主板BIOS 的容量一般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一般是主板BIOS  和EC   bios

EC 应该刷2M 的那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 的容量一般大

那就是没有显卡BIOS 了?

网友:
只刷主板就可以吗?

网友B:
单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刷就行了。。。。

哦哦,那这个主板有显卡BIO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