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M311待机电路神剧情,开关电源高手请进!!

楼主(2020-03-07):
      疫情期间关家里无聊,翻出一坏ATX电源来折腾,换DM311,TL431和光耦,以及TL431分压电阻、DM311电源整流二极管,然后通电,出待机电压,挂上光驱短接绿线,出全部电压且正常。上主板,居然发现主板LED亮度极弱,不能开机,上诊断卡,诊断卡电源指示灯亮度也极弱,然后测跳冒、开关针和24PIN紫色脚电位,最高只有1.8V,反复检查主板无任何短路,换一电源后主板正常亮机,将电源撤下来后单独上电5VSB又正常,短接绿线依然能正常出电压,于是怀疑电源不能挂负载,于是拆开检测如下(下述测试只通电不PSON,因此不涉及AZ5700和AS393的状态):
    一、电源空载通电
          5VSB                            DM311ACC(2脚)                      DM311反馈电压(3脚)           AZ5700ACC(12脚)
          4.98V                                     10.88V                                     0.58V                                  8.99V
   二、5VSB挂接12V风扇通电
         5VSB                            DM311ACC(2脚)                      DM311反馈电压(3脚)           AZ5700ACC(12脚)
         2--3V之间反复跳跃         11-14V之间反复跳跃                          3-5V之间反复跳跃                  2V左右反复跳跃
         待机5VSB挂接风扇通电后开关变压器绕组前后级的电压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一个情节:负载太重了,前级加电压加电压,哎呀怎么还是带不动也,后级电压都垮得快断气了。但是这个带不起负载的结论下早了。拔掉电源插头,十秒后,挂接到5VSB上的CPU风扇居然启动旋转了,一查电压,5VSB绕组4.98V,AZ5700电压绕组12V,旋转十来秒将电容电感储存的电用光后停止了,打脸吧!!!没电还能转还能说通电时带不起负荷?没插电5VSB可以从2V升到5V,没插电AZ5700的ACC可以从2V升到12V,想哭了吧?
      三、再来个实验,空载通电,5VSB能够正常到4.98V,这时再挂风扇,风扇旋转且电压也不垮,电压变化如下:
       5VSB                            DM311ACC(2脚)                      DM311反馈电压(3脚)           AZ5700ACC(12脚)
       5V无变化                         10V跳变到14V                                 0.58V无变化                         8.9V跳变到12V

      剧情就是这样,我实在是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5VSB挂个负载就让这个开关振荡电路如此抽风不正常,加个负载对TL431和光耦组成的反馈电路没有多大影响呀!

网友:
翻论坛老帖子,发现就有电源5V待机空载正常但是挂负载无法启动的问题,最后都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绝大部分人是叫检查滤波电容,我觉得跟电容毛关系都没得。

网友:
注意看是5VSB带不起负载,没有PS-ON,不是5V、12V、3.3V带不起负载,因此不涉及推动管、开关管、AZ5700\AS393等等主路输出和调整部位。

网友:
对了,原待机电路电源管理IC藏在主开关管散热器下面看不见型号,我只是根据接脚判断是DM311,拆下来后发现是DH0270R,但是两个IC线路一模一样,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引起,如果两个IC是能够正常代换的话就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输出二极管更一下试试。把表调10A电流档。把二极管断开(后面),红笔接二极管。黑笔接PCB。看电流多少。此操作谨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二极管更一下试试。把表调10A电流档。把二极管断开(后面),红笔接二极管。黑笔接PCB。看电流多少。此操作谨慎

待机部分基本都查个底朝天了,唯一没动过的只剩这个5VSB的整流二极管了,但是故障现象视乎又跟整流二极管没关系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部分基本都查个底朝天了,唯一没动过的只剩这个5VSB的整流二极管了,但是故障现象视乎又跟整流二极管 ...

试试吧,有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有意外惊喜

一个很粗的整流二极管,不可能连个小小COU风扇的电流都承受不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有意外惊喜

已更换5VSB整流二极管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更换5VSB整流二极管故障依旧

测电流了吗?

网友B:
没测电流,整流二极管位置很局促非常不方便,请问下测电流是要掌握和判断什么情况?就挂了一个12V的CPU风扇,会有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测电流,整流二极管位置很局促非常不方便,请问下测电流是要掌握和判断什么情况?就挂了一个12V的CPU风 ...

忙吧,祝你维修成功

网友:
是不是DM311和DH0270R不能代换?

网友:
今天维修成功,DM311和DH0270R是可以互换的,注意DM311的反馈脚3脚电压在0.5V左右,过高(高于1V))过低(反馈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都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2脚ACC空载电压在8V左右,一般性负载电压在14V左右,过高会过压保护,过低不起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另外5脚启动脚仅开机瞬间提供起振电流,视外接电阻阻值大小七八十伏到300V均可,电路起振后内部自然会断开转接ACC供电。

网友:
之前一直修不好是某宝的零件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