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1 通电屏幕暗闪,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0-03-07):
通电指示灯不亮,液晶仔细看可以看到有节奏的暗闪变化,
拆机,测试电源5V输出正常, OFF/ON 没有 ,驱动板输入端场管5V 3.3v正常,输出的屏供电端保险阻和屏供电5V没有,屏5V供电保险正常,无发热元件无短路

拔掉屏线,指示灯正常, 电源板的5V off/on 所有正常, 液晶背光正常白屏, 驱动板输出端屏保险阻供电有5V,

再插上屏线指示灯灭,屏5V供电消失,故障恢复原样 , 换个液晶屏测试故障依旧,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一般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供电问题,还是固件问题

本来已经订了驱动板,闲着没事,就再试了下,拿了4灯的电源板改了下外插灯管测试,点亮了,..... 有点无语... 还是电源板的事,, 电源板的5V电容我也换了, 最后把板上的所有680uf 的电容全换好了... 这修得有点晕.... 然后赶紧把驱动板退货了...

网友A:
屏的问题吧。。。

网友B:
电源板5v电容换了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吧。。。

没看见我说的话吗, 液晶屏替换过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5v电容换了或许会有惊喜

试过了, 如果是电容的事, 电源板端的5V 一定会下降或者跳变, 可是5V很稳定, 只有在驱动板的输出5V屏供电没了, 驱动板的场管输入的5V和 3.3v 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 如果是电容的事, 电源板端的5V 一定会下降或者跳变, 可是5V很稳定, 只有在驱动板的输出5V屏供电 ...

电压正常不一定表示没有问题,有示波器的话看输出波形就能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正常不一定表示没有问题,有示波器的话看输出波形就能一目了然。

这么高端的东西...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5v电容换了或许会有惊喜

开始是换了一个5V 的 680uf 不行..就放弃了,后来是改了其他电源板测机,才发现是电源板问题,最后才把680uf的电容全换就好了,谢谢你给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始是换了一个5V 的 680uf 不行..就放弃了,后来是改了其他电源板测机,才发现是电源板问题,最后才把680uf ...

这年头质量过得去的电容很容易长期使用后有一定老化了,在空载时测不出问题,一带负载就问题显现出来。

有条件还是搞个波波,确实很有效率的。

网友:
有时候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没有错,不要果断的判断供电正常就没有问题,只有试过才知道,万事没有绝对

网友(2020-04-17):
电容老化/还是00点到10年的质量好~耐压 耐温  都值得考验。最关键是厂家太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质量过得去的电容很容易长期使用后有一定老化了,在空载时测不出问题,一带负载就问题显现出来。

有条件还是搞个波波,确实很有效率的。

波波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