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含义,电抗器分类,阻抗,比较冷门的概念分享

楼主(2020-03-07):
1.电抗定义:类似于直流电路电阻电流的阻碍作用,在交流电路(如串联RLC电路)中,电容电感也会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称作电抗(Reactance),其计量单位也叫做欧姆
在交流电路分析中,电抗用 X 表示,是复数阻抗虚数部分,用于表示电感及电容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电抗随着交流电路频率而变化,并引起电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变化。

2.电抗器也叫电感器,一个导体通电时就会在其所占据的一定空间范围产生磁场,所以所有能载流的电导体都有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然而通电长直导体的电感较小,所产生的磁场不强,因此实际的电抗器是导线绕成螺线管形式,称空心电抗器;有时为了让这只螺线管具有更大的电感,便在螺线管中插入铁心,称铁心电抗器。电抗分为感抗和容抗,比较科学的归类是感抗器(电感器)和容抗器(电容器)统称为电抗器,然而由于过去先有了电感器,并且被称为电抗器,所以现在人们所说的电容器就是容抗器,而电抗器专指电感器。

3.阻抗即电阻与电抗的总合,用数学形式表示为:

其中Z为阻抗,单位为欧姆,R为电阻,单位为欧姆,X为电抗,单位为欧姆,j是虚数单位。
  • 当X>0时,称为感性电抗;
  • 当X=0时,阻抗为纯电阻;
  • 当X<0时,称为容性电抗。

个人体会:以前只知道电阻、电感、电容,不知道电抗、阻抗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含义,今个终于自己懂了到底是什么含义。懂了也没啥大用,当然以后别人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至于傻眼,不至于一脸无辜的表情。至少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哪一方面了。有的时候会遇到将电阻称为电阻器等情况,电感器,电容器,其实就是说法太古老了,或者说成太专业了,我们普通人只是叫做电阻、电容、电感。
修电脑的话似乎这些概念都用不到,我估计用到这些概念的地方都是相当精确计算的东西吧,我是不懂啦。

资料收集于百度百科

网友:
好深奥啊,学习了

网友A:
直流电路叫电阻,电感量,交流电路叫阻抗,电抗,感抗,此外交流电路中,还要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位关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B:
电容有容抗,电感有感抗,这玩意是个矢量,有大小,有方向。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路叫电阻,电感量,交流电路叫阻抗,电抗,感抗,此外交流电路中,还要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位关系,有兴 ...

电工基础我就知道个电动机正反转、自锁、互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容抗,电感有感抗,这玩意是个矢量,有大小,有方向。

大师,有礼了。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尚佛者,对佛学很是向往,曾经阅读过《金刚经》,最喜欢菩提树、明镜台那首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