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飞线出来不能用

楼主(2020-03-07):
我这现在有一个笔记本,想从usb3.0接口接一个usb2.0放到机器内部,但是飞线之后usb信号不通,焊接没问题,线序也没错,就是飞线出来接设备不能用,把线拆掉在这个接口插u盘也没问题。是主板有干扰吗

网友A:
线不是接上就能用的   懂设计才是维修老司机 看下usb原理

网友:
看下台式机箱的前置usb是咋玩的 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是接上就能用的   懂设计才是维修老司机 看下usb原理

我是小白我觉得usb用延长线都可以用,为啥焊好的线在机器内部就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不是接上就能用的   懂设计才是维修老司机 看下usb原理

我在信号两个线外面加铝箔包裹会好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信号两个线外面加铝箔包裹会好些吗

双绞线

网友:
1.确保接线焊接都正常 2. 确保数据线 线序正确  3线不要过长   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线序错了,或者脚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