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这管子型号

楼主(2020-03-07):
联想G50-70主板位号U3

网友A:
AP2820CMMTR够详细的吧 试试鑫智造 http://www.5maodown.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05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2820CMMTR够详细的吧 试试鑫智造http://www.5maodown.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055.html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不需要热插拔啥的,直接飞线也能修复。不过有芯片还是换了最好

网友:
这个是USB的转换管

网友:
鑫制造里就可以查到,你out了吧

网友:
常见机型论坛都有图纸的 你可以直接搜索图纸

网友:
咋一看,这么像运放?

网友:
像这个完全可以摘掉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为小白,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