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A880GMT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0-03-07):
杰微JWA880GMT主板不开机,插诊断卡发现待机灯不亮,测量开机针只有1.7V,没有图纸,借助其他图纸说明

开机针通过R377接到3VDUAL_PCH做上拉,如果开机针电压偏低,可以先打值确认是否短路,有查6脚到I/O,无查R377是否开路,都正常就追查3VDUAL_PCH产生

一般低端主板都是这种电路5VSB通过L1117A输出3VDUAL_PCH,电压由R425和R430的比值决定,故障主板现在3VDUAL_PCH只有1.7V,说明R425和R430其中一个不量,不要纠结怎么换,直接料板上面对应照搬两个过去,故障板为R479、R478,测试U182脚恢复3.3V,触发成功点亮。

网友:
思路清晰,照准关键果断下手,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