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苹果6 开机80毫安摆动

楼主(2020-03-07):
原来是电容短路问题,拆掉了电容变成这个电流,有点像上盖了,请教各位大佬一般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芯片没有发热的话 一般是某个小原件短路 主要看电容电阻

网友:
来自: 中国
查SCL和SCA电路吧,还有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是逻辑电路没得电工作 电源有输出

网友:
总线 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