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KALG0-LA-4495P开机接外屏显示 笔记本屏开机不显示 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宏基4736ZG KALG0-LA-4495P开机接 外屏显示 笔记本屏开机不显示 是哪里的问题?  +LCDVDD  没有电压

网友A:
这机器有图纸啊  都知道没有屏供电了就找个图纸查啊  不过没有屏供电只会白屏 不会不显示  是什么显卡  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  外接跟屏是两组信号 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图纸啊  都知道没有屏供电了就找个图纸查啊  不过没有屏供电只会白屏 不会不显示  是什么显卡  会 ...

谢谢指点 我再测一下显卡信号

网友:
19伏没有还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重新焊接显卡芯片 成功亮屏

网友:
重新焊接显卡芯片,显卡通病

网友:
电压,信号开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