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Yoga s1的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07):
芯片PU301的第5脚ACOK(ACPRN)应该是低电平0V,但是它又接到PQ316的G极并且由PR330上拉电阻,那ACPRN量得电压就是6V,也就是ACOK也变成6V,本来待机正常的,被我搞得没有待机了,哪位高手能帮忙看看吗,谢谢啦

网友A:
在适配器模式下应该是个低电平,如果有6V的话芯片已经坏了,或者公共点短路所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适配器模式下应该是个低电平,如果有6V的话芯片已经坏了,或者公共点短路所以保护了。

谢谢啦,我插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只有下图这些地方有电压,电压过不去PQ304,因为它的G极电压一直无法拉低。电池坏了,要不就可以用电池模式测试了

网友:
换了芯片,问题依旧,ACPRN量得电压还是6V,想破头皮也想不到问题在哪?会不会是EC坏了呢?恳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