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_70更换屏幕后出问题了

楼主(2020-03-07):
联想z50笔记本电脑,原来屏幕漏液了,三星屏吧。于是上网买了块二手屏幕,型号n156bge,如图。安装上去使用正常,没用多久使用中突然出现一些彩线就黑屏了,重启后还是黑屏,或者开机正常,进系统后黑屏,以为edp接口问题,清洗下接口又能正常使用了,但没用多久又这样了,后来干脆怎么搞都不亮。把机器和排线拆开没发现问题,装上去屏幕又正常了,使用几天屏幕又突然全是彩线,没黑屏但画面定住了,返回桌面就黑屏,电脑运行正常。放置一两天才开机又能用一段时间,这是什么情况。屏幕有问题查下有人说这是屏的通病?不是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再换一片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电路板出问题,用热了后不稳定

网友:
二手屏幕不行

网友:
估计屏幕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屏幕对不上型号把

网友:
再换一个屏试下

网友:
换背光四个电容试下,有一次干过好了

网友:
新屏也不贵,直接换个新屏吧,二手的有些毛病多

网友:
有通病的屏最好不要买二手的,我上买块屏返了二次

网友:
二手屏幕不稳定吧,最好还是换新的,免得天天售后,麻烦

网友:
实在要修的话,个人经验,先烫一下屏幕这端的屏接口焊点

网友:
有人收二手坏屏15一片。翻新在网上买的。如果屏幕没有膜而且特别新。就是他们搞的。过保就坏。

网友:
二手的香吗   新的不香吗

网友(2020-04-09):
二手屏幕还是不亮,把破屏幕换上去能正常点亮,看来不是排线的问题。二手屏幕用热风枪吹下屏电路板,装上去又能正常显示,但没过几分钟就这样了,出现很多线,开始还能看清部分内容,线越来越多,后来就完全看不清屏幕内容了。重启后屏幕又不亮。是电路板上哪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再换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翻新屏幕还是别搞了,影响声誉

网友:
自己的电脑,这个屏幕更换了背光电路电容还是不亮,后来又用热风枪吹下屏接口和周边两个8脚芯片,现在好了,使用几天了一切正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坏。

网友:
再换个试试

网友:
换屏芯片吧

网友:
换新屏试一下

网友:
还是屏问题,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也是买个厚屏进系统有声音没图像灰屏.后换了一张屏好的

网友:
二手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