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板号 DAR33HMB6A0 上电0.9不过内存

楼主(2020-03-07):
接到同行一个本  如图   上电0.9不动  不过内存
  上来懒得测  先刷刷bios看看  论坛下载了好几个不行  还是检测吧

上内存阻值卡 测得SMB_RUN_CLK信号1.5V左右  肯定不正常  如图  Q23不正常 换了OK

HP G4 板号 DAR33HMB6A0.rar

网友:
附件里  图纸 点位  bios齐了  需要的可以下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 ,不过这个N卡的坏的少

网友:
楼主这秒杀手法看的真爽。

网友:
楼主,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方便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
简单不罗哆嗦。过程不累赘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当年卖的可不少  怎么最近还有接单

网友:
来学习的,还是师傅厉害

网友:
嗯   有这个内存检查卡果然机器都好修一点

网友:
我也买个阻值卡,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主板SMB_RUN_CLK信号 不正常  Q23不正常是有这种情况出现过我也修过,但这个型号板我也修过好多块是显卡或桥虚焊的多,经验分享可贵,值得大家学习,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