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550IT显卡核心供电屡烧MOS管维修事例

楼主(2020-03-07):
2020年特殊的一年,因为疫情都还没有正式上班,没有出门,我相信这个疫情马上要过去的,武汉加油!感谢那些战斗在一线的那些白衣天使和工作人员,希望你们早日归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GTX550IT显卡屡烧核心供电上MOS管的事例,先看一下显卡真容,看电路PCB板是影驰的,但是后面贴的又是映众的看标签就知道是山寨货,如果不贴那个标签都觉得好一点:

拿到显卡我先测试一下,发现可以显示也可以正常驱动,一开始我以为没问题,后来跑甜甜圈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分钟就听到电源的清脆的一声咔咔电源保护了,然后我拔掉电源,把显卡的4P供电拔了重新上电测试,可以开机,看样子就是核心供电有短路了,直接测3组供电上MOS管G极发现只有十几欧,直接换上MOS管Q538,然后测试阻值9.9KΩ正常了,安全起见我把所有供电测试了一下,以下是测试结果:
1.VDDC5V=5.3V正常

2.NVVDDC=1.24V正常

3.MVDDC=1.69V正常

4.PEX_VDD=1.19V正常

所有供电也正常,然后再上机试试,发现还是不正常,明显上MOS管异常发烫,不跑甜甜圈倒是没有那么发烫,不能运行3D程序,看样子是第一组供电电流
过大导致的,然后我再跑甜甜圈的时候发现其它两组供电电感没有温度,根本没有工作,然后我测试了3组
供电MOS管上下G极对地电阻都是正常的。

然后用示波器测试3组供电管的G极除了第一组Q538的G极有波形其它两组上下管的G极都没有:

参考一下资料,检测一下核心供电芯片UP1609Q,看看是不是该芯片还有单组和多组供电模式切换功能,发现也没有啊!那既然没问题就直接换芯片吧!

换好芯片后测试了三组上管G极的波形发现都正常了。

然后跑甜甜圈发现三组供电都发热正常了,好的今天这块显卡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打发点喔!

 会员1545315300鑫豆2025-8-12 02:15
 会员898053300鑫豆2025-7-22 13:19
 会员1158588300鑫豆2024-6-20 17:53
 会员1200287300鑫豆2024-5-16 16:39
 会员398800300鑫豆2024-3-26 11:20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安逸,修机的神器

网友A:
看了你发的几篇维修显卡的帖子使我受益匪浅
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NVVDDC是我知道显卡的核心供电一般会有两组或者三组以上并联

我疑问的就是PEX_VDD是指显卡的什么
供电?
不是显卡一般都有好几项核心供电还要这个供电做什么呢?
还有就是种类繁多的显卡你是怎么快速区分它与核心供电的?
因为核心供电实物是比较好找。

网友B:
求助高手 ,我有一GT710的显卡,用你修显卡的这个转换神器可以正常显示,直接插主板PCIE槽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高手 ,我有一GT710的显卡,用你修显卡的这个转换神器可以正常显示,直接插主板PCIE槽不显示,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很常见,不是PCIE接口金手指与芯片空焊就是差分耦合电容有问题,还有就是金手指断线了,其次和核心芯片有关系了,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发的几篇维修显卡的帖子使我受益匪浅
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NVVDDC是我知道显卡的核心供电一般会有两组或者三组以上并联
我疑问的就是PEX_VDD是指显卡的什么供电?
不是显卡一般都有好几项核心供电还要这个供电做什么呢?
还有就是种类繁多的显卡你是怎么快速区分它与核心供电的?
因为核心供电实物是比较好找。

这个供电主要GPU芯片PCI-E 接口与主板PCI-E然后到CPU他们通过差模信号的方式通讯所需要的一个工作电压,我个人理解能力有限,打个比方内存供电是不是有几组,内存虽然有主供电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同时也需要内存VTT电压还有基准电压,没有这些电压内存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发的几篇维修显卡的帖子使我受益匪浅
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NVVDDC是我知道显卡的核心 ...

这个是PCI-E接口的供电,如果没有供电显卡不会正常工作的,我个人理解能力有限我个人认为显卡的每一组供电都不能少的,就好比如内存条也有主供电和VTT还有VERF基准电压CPU也是一样的都有几组供电的,因为这些电路都是数据通讯对信号电压要求比较高,必须采用独立供电,如果都采用一种那肯定不行的,因为会有很多干扰信号影响电路的正常通信,当然这个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高手 ,我有一GT710的显卡,用你修显卡的这个转换神器可以正常显示,直接插主板PCIE槽不显示,怎么解决 ...

这个问题很常见,一般您看一下PCI-E金手指与GPU芯片有没有空焊,还有就是背面偶合电容容易掉件的,如果排除这两个问题了,那就是金手指断线,和GPU芯片本身的问题了,和其它电路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常见,一般您看一下PCI-E金手指与GPU芯片有没有空焊,还有就是背面偶合电容容易掉件的,如果排 ...

感谢高手指点,再请教:华硕750Ti显卡,对比好卡各供电正常,最直接的问题是这个卡会拉低PCIE槽的A11脚复位信号,请问这货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网友D:
LZ这个芯片怎么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高手指点,再请教:华硕750Ti显卡,对比好卡各供电正常,最直接的问题是这个卡会拉低PCIE槽的A11脚复位信号,请问这货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所有供电都正常了那检查一下时钟,然后再其次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您打一下阻值,看看还有没有上拉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高手 ,我有一GT710的显卡,用你修显卡的这个转换神器可以正常显示,直接插主板PCIE槽不显示,怎么解决 ...

你再插一下8X的显卡槽看看能不能亮,有些4X的也可以亮,降速了。通道出问题了。不知道是断线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高手 ,我有一GT710的显卡,用你修显卡的这个转换神器可以正常显示,直接插主板PCIE槽不显示,怎么解决 ...

如果是AMD的卡好像这个问题也会亮机,不过他会降速,你插16X的通道,但是他会显示8X或者4X,英伟达的插16X他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个芯片怎么买到的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买不到万能淘宝都有卖了。

网友:
终于知道我之前换供电管老坏怎么进行判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高手指点,再请教:华硕750Ti显卡,对比好卡各供电正常,最直接的问题是这个卡会拉低PCIE槽的A11脚复 ...

这个问题,如果是N卡直接打阻值看看,打部分N卡这个复位信号是,直接通过电阻到GPU的,有些有一个与门电路检测所有供电正常后复位信号才有效,如果没有一般是GPU本身问题,如果有就查相关的电路,因为显卡我也没有图纸具体情况要看了才知道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是N卡直接打阻值看看,打部分N卡这个复位信号是,直接通过电阻到GPU的,有些有一个与门电 ...

显卡拆下来打值A11脚是没有短路的,就是上板通电测量A11会是0V,看了点位图和实物发现门电路是没安装的,复位信号通过电阻直接到GPU,还有救吗?

网友:
好清晰图像。。。。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啊。。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