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暗屏。这个背光排线容易换吗

楼主(2020-03-07):
A1708暗屏。这个背光排线容易换吗。。。。

网友:
两种方法 一种拆屏换线  一种接线,反正第一种一劳永逸 风险大,第二种接线接的好可以 接不好过段时间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搞过这种

网友A:
手工好怕什么,那个排线难度一点也不高,以前听人说很吓人似的,结果有幸搞了一个,发现小儿科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怕什么,那个排线难度一点也不高,以前听人说很吓人似的,结果有幸搞了一个,发现小儿科的很

有机会可以分享下相关操作的经验

网友:
个人觉得要是没有换过 苹果屏比如A1466 A1502等的不建议新手操作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就怕屏坏。。。。。

网友:
有没详细操作介绍。。。,。。。

网友:
苹果暗屏基本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怕什么,那个排线难度一点也不高,以前听人说很吓人似的,结果有幸搞了一个,发现小儿科的很

牛掰,拆这个屏不怕碎吗难道。我换过不少这种屏,也都是在人家本来就是坏的我才敢拆,别人本来是好的话我表示不敢动

网友:
苹果暗屏,楼主确定是屏线问题?建议先测测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绝对不容易, 风险大,
整个的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掰,拆这个屏不怕碎吗难道。我换过不少这种屏,也都是在人家本来就是坏的我才敢拆,别人本来是好的话我 ...

他这个暗屏不需要换屏,你自己论坛找找这种类似的贴子就知道了,就只是要处理一下排线而已,拆开后壳就看到了,不是换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暗屏不需要换屏,你自己论坛找找这种类似的贴子就知道了,就只是要处理一下排线而已,拆开后壳就看 ...

我知道是背光排线的问题。但是要换背光拍下不是得把屏拆下来嘛。我今天又换了个A1708的屏,客户压坏的。如果屏本来是好地我不敢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背光排线的问题。但是要换背光拍下不是得把屏拆下来嘛。我今天又换了个A1708的屏,客户压坏的。 ...

我有点儿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还是论坛查一下这个型号的苹果暗屏通病吧,我一般是拆开后壳,松开电池,然后搞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儿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还是论坛查一下这个型号的苹果暗屏通病吧,我一般是拆开后壳,松开电池,然 ...

哦,刚才看到一个背光问题,他是排线中间断了,我修到的几个都是在靠近主板接口的那个接口部分,排线经不起折,中间断的我搞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