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15ISK -15221-1M 不定时休眠

楼主(2020-03-07):
各路大师路过的帮忙看一看,瞅一瞅。图中红圈Q1301这个是不是休眠的管

网友A:
只能跟您说有图纸的话找lid信号,如果没图纸能开机只好拿有磁性的东西看看会不会变休眠吧...

网友B:
不是,看电路像是供电的开关管。

网友:
不是不是不是

网友:
不是,看电路像是供电的开关管。1111111

网友C:
用磁铁来定位。先确定是在屏幕这边,还是主机这边。确定后再拆掉指定位置的霍尔开关,或者换一个

网友:
拿磁铁开机状态,沿着四周划,滑到哪黑了,就是哪下面

网友D:
休眠管子应该是在小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磁铁来定位。先确定是在屏幕这边,还是主机这边。确定后再拆掉指定位置的霍尔开关,或者换一个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管子应该是在小板上。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跟您说有图纸的话找lid信号,如果没图纸能开机只好拿有磁性的东西看看会不会变休眠吧...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电路像是供电的开关管。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图纸

网友E:
hall原件一般会在旁边写个HALL  你这个旁边是Q  肯定不是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hall原件一般会在旁边写个HALL  你这个旁边是Q  肯定不是霍尔元件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不在主板上

网友F:
休眠芯片是带u的  u13就是

网友:
在上盖摄像头旁边吗

网友G:
Q开头的肯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休眠芯片是带u的  u13就是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Q开头的肯定不是。。

已经找到休眠管了在屏幕摄像头边上,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这个不是

网友H(2020-04-09):
兄弟这个机型自动深度休眠是通病,你这台搞定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这个机型自动深度休眠是通病,你这台搞定了吗?

是通病,???然后昵?你知道那里坏.

网友:
可以用磁铁来验证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是通病,???然后昵?你知道那里坏.

该排除的都排除了   还是深度睡眠  遇到4台都没有搞定  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该排除的都排除了   还是深度睡眠  遇到4台都没有搞定  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搞定

我也遇到了 ,大家搞定了 说一下故障 就是这个机型

网友:
这个机器升级bios,就决绝了,,修过很多、台

网友(2020-05-22):
看来在论坛可以学到非常多的经验,省得走弯路

网友(2024-06-30):
对,用磁的东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