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205TA最详细的系统安装步骤

楼主(2020-03-07):
有一台华硕X205TA小笔记本电脑
故障如下:
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上系统。进U盘PE进不去,直接进BIOS。

1先下载一个优元素X86PE维护系统
2准备2个U盘,一个里面装优元素X86PE维护系统。一个里面装WIN10 x86 32位ISO 系统。
3进入PE系统先用分区软件,分好区。用系统安装工具来安装系统,安装完成,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安装微pe 的3启动,我告诉你下载w10系统到U盘一个解决

网友:
直接用慢装的U盘就可以安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安装微pe 的3启动,我告诉你下载w10系统到U盘一个解决

正常的PE都不能进入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把

网友:
估计是32位UEFI引导就行,64位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安装微pe 的3启动,我告诉你下载w10系统到U盘一个解决

微Pe下载地址给我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安装微pe 的3启动,我告诉你下载w10系统到U盘一个解决

微Pe和win10系统给我分享一下呗,谢谢

网友:
还有几个图我没有上传上去,试了很多种只有一种PE是可以启动的,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小白可以咨询我

网友:
直接下一个32位安装版 搞到u盘不行吗?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两个U盘
某些电脑确实不好装,不认PE,不认硬盘

网友:
这是广告贴吧 我就不信进不去

网友:
用的老毛桃经常出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