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42D59EDS 刷数据正常

楼主(2020-03-07):
前几天收到一台TCL的液晶电视,客户反应用电源打开要等十几分钟开机,后来就需要几个小时开机,拆机测量各电压都出来,只有高压包开启电压没有,心想估计是主IC坏了,按键板开机电压有跳变,指示灯不亮,没有任何反应,客户说开机烧烧就能亮,那我就开机烧吧,烧了一天还是不亮,算了还是换主板吧,这样省心,主要是没有找到图纸,所以就换板,主板到了,换上后涛声依旧,无语了,难道主板是坏的,二手的主板也没个准,又或者电源坏的,也不可能啊  5V 12V 24v  都有啊,索性在发块电源板吧,一台机子两块主要的板子都换了,这下应该正常了吧,万万没想到啊 ,还是一样,那心里一万个艹-------,这个搞下去不是办法啊,于是看看在百度搜搜这个主板TSUMV69-T9B 4704-MV69T9-A2233K01 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最后在迅维里面找到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3851-1-1.html 还是要感谢这位,给了我一点提示,难道是flash数据问题,于是下载了飞利浦的数据,我想如果是数据问题,那应该会开机,即使显示花屏说明屏参不对,刷后,还是来了惊喜,不经能开机而且屏显示也一切正常,就是开机LOGO是飞利浦的了,这到也没什么,写了这么多,也是让小伙伴们,如果修到同样的主板的话,不妨先刷刷数据试试,

飞利浦42PFL1335 T3 TSUMV69-T9B 4704-MV69T9-A2233K01 .BIN

这个是从迅维里面下载的测试正常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A:
开机LOGO换过来,客户好说话些

网友B:
大哥不带这样的,看你帖子 再看链接居然是我自己发的!我晕倒!这个板子我还需到过IC坏的,用BGA拆下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不带这样的,看你帖子 再看链接居然是我自己发的!我晕倒!这个板子我还需到过IC坏的,用BGA拆下来换的 ...

呵呵 兄弟 我就是看了你的帖子 我才知道啥问题的  这还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LOGO换过来,客户好说话些

开机LOGO 没有换  直接和客户说的 换的飞利浦的

网友:
学习了,这种以前是直接把板坏了

网友(2020-10-29):
跟楼主一样的机器,我换了主芯片正常了。

网友:
其实很多相同方案的机子,程序是一样的,只是每家都把开机LOGO画面换了下而已。维修当中经常会遇到特定厂家的找不到,但能找到另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