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usb接口旁边六脚元件?

楼主(2020-03-07):
每个usb接口旁边都有个六脚元件,应该是过流检测芯片,前面印k72,后面是00还是do看不清!谁知道内部图和各脚电压?

网友:
参考 主要是有二极管构成,作用是保护USB接口不易损坏。
引脚定义是看图  第二脚地线,第五脚供电,第一脚第六脚数据正负(一进一出),
第三。四脚数据正负。

网友:
主要是静电防护作用,避免弄坏桥的

网友(点评):
同意,不可或缺的零件,拆掉可以临时用一下。

网友:
可以拆掉不要,

网友:
防静电,拆掉也不影响!!!

网友:
拆掉了也是一样的用

网友:
拆掉也不影响

网友:
防电涌的

网友:
esd吗?防静电的

网友:
  很多六条腿的 芯片  都是 差不多了

网友:
起隔离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