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315-G53单U维修经验

楼主(2020-03-07):
接到一台ACER A315-G53笔记本,开机一移动就断电,估计是虚汗了,跟客户报价,同意维修,马上丢BGA加焊,故障不变,那只能拆下重值了,再次上BGA,拆下CPU后傻眼了,掉了好多个点,原来能开机有显示的,现在这个样子估计客户会拆了招牌,只能硬着头皮补线了,前前后后用了2个小时,因为没有显微镜,搞起来很费力,线补好后开始给CPU值珠了,这个可是非常需要经验和技术的活,长条形的u,拆下来没有变形,但值好锡球后会有一点变形,所以要拆除钢网要有点技巧,我的经验是,先刷焊油,上钢网,倒锡珠,用风枪回字型加热,等锡珠全部融化了停止加热,然后等差不多冷却了检查一下有没有接触不到CPU底板的锡珠,用毛刷再刷一次焊油,开风枪,也是用回字型加热,注意,重点来了:等全部锡珠融化后停止加热,5秒后锡珠硬化趁热取下钢网,用小刀在CPU侧面翘,一定要快,趁热来,冷了就翘不动了,装CPU的时候变形不用理会的,装上去就会直了。打字好累,各位兄弟觉得有用的请加一下分,谢谢!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直接取CPU,你也是牛

网友:
牛逼  话说我都很久没给BGA飞过线了  楼主也是没办法  硬着头皮也要上

网友:
问题不大,掉点主要在桥芯片区。

网友:
能给手机飞线的 给主板飞线都不是事 但是没有显微镜也真是难为楼主了

网友:
厉害了这飞线 ,长见识

网友:
会不会是原本虚焊,温度没到位拆掉点的

网友:
你是真的牛,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真是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手工活儿不错

网友:
碰到这头大 U俺都不敢拆

网友:
我比较关心搞好没有

网友A:
你这样你行   要把钢网去下来吹 你取这种钢网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你行   要把钢网去下来吹 你取这种钢网会变形

我用的是芯片大小钢网,拿下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牛逼  话说我都很久没给BGA飞过线了

网友:
温度没有到位!

网友:
这个是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