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使用中电池松动导致不能开机

楼主(2020-03-07):
插充电器就自动白苹果,然后几秒后黑屏,屏幕下方有亮,但是屏幕是漆黑的无显示,开机电流到140左右定住不动,联机爱斯显示dfu,但是无法刷机,连接ituns没反应,裸板开机电流到70后几秒掉下来就没反应了!!求治疗!

网友:
查cpu供电 怀疑cpu虚焊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