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暗屏维修 以后再不用提心吊胆怕弄坏屏了

楼主(2020-03-08):
机型:a1708
故障:45度显,90度不显示

相信这个故障,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啥问题了吧。经常修苹果的人都知道,这是苹果的一通病,背光排线易坏。 可这个排线是直接连屏里面的背光条上的,正常思维就是:拆屏,然后焊接一条新的背光排线。是的,正常思维归正常思维,可我就不按这正常来

a1708这款机的屏拆解难度极大,像我这是接的第一台这种故障的,我是不敢冒然拆屏的,屏又很贵,还是得想个好办法来。于是乎,我想到了一个很偷懒的办法。  以下在图片中展示:                                                                                                    最后防止另一边的排线折断,也给它加固了一下                      好了这台通病的机器,就这样解决了(第一次飞这种线,足足花了我3小时)

最后还希望各位老板们给加一点分

 会员6242300鑫豆2025-8-30 15:10
 会员1232073300鑫豆2025-2-25 22:48
 会员491730300鑫豆2025-2-9 14:58
 会员769795300鑫豆2025-1-16 14:47
 会员322221300鑫豆2025-1-11 18:28

网友:
这份耐心点赞,但是这样做稳定吗?

网友:
这个方法过时了。。。。。我也是这样飞的,,飞了大概十几个了吧,,最后不想飞这10根线了,,要花费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开始偷懒了 可以飞两根线的,,,,现在我更懒了 直接不修苹果了

网友:
用不久啊

网友:
这样能行吗,用不了多久又来找你,还怀疑你做了什么手脚。

网友:
好像这个常出问题,也看过很多人说这个问题了,不过最好是换个

网友:
楼主点子确实不错 但是这种办法的返修几率是不是会很高呢

网友:
工程量大 回报小  返修回来还得换  得不偿失

网友:
我表示飞不了那么细的线

网友:
手工挺扎实

网友A:
铜线管不了多久的,不如用废了的其他机器屏线接,那种软线管得久

网友:
还是换排线靠谱点哦.

网友:
这个牛逼了焊工,,

网友:
这能稳定  我都不怎么信

网友:
楼主流弊克拉斯

网友:
用其它机器屏线飞 线  绿油固  半年之内不会找你麻烦

网友:
嫌麻烦的可以把所有的供电短接在一起,这样两根线搞定,但是!!!会返修,用不住

网友:
这才是维修,焊活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移花接木

网友:
最怕的就是花了好多功夫最后用不了几天就白费功夫了,希望稳定

网友:
如果客户电脑放在桌上一直不收还好,要是经常要带走,估计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为群主的耐力点赞,感觉这样不稳定,会不会其中的一根线掉了就会不亮

网友:
感觉返修几率很高,开屏次数多了,焊接处会断,

网友:
一看就是初次解决!

网友B:
呵呵,三根线搞定的事情,你飞这么多都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
一般直接报屏坏,换屏

网友:
有个帖子两个线

网友C:
    接这个线收费还是很客观得,我自己也接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这个线收费还是很客观得,我自己也接过几台。

你接的 返修过吗?

网友:
思维逻辑的重要性

网友:
厉害 真有耐心

网友:
这焊工,佩服,我是没办法飞这么多,还不短路,厉害了。

网友:
售后免费给换上半部分  你自己修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管不了多久的,不如用废了的其他机器屏线接,那种软线管得久

嗯 如果返修了 我就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三根线搞定的事情,你飞这么多都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稳定

人人都有第一次嘛

网友:
衔接出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人都有第一次嘛

对,第一次都是很艰难的,第二次开始就爽了

网友:
这个排线可以订的到吗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棒棒的

网友:
这个基本返修概率大多了   建议还是换

网友:
我擦,这个也太NB了吧

网友:
看到大家都说会返修,那就等我返修的时候再在这里留言给大家,一起见证能管多久

网友:
直接 让客户换上半部

网友:
这样搞能用多久啊,最好是换一个排线

网友:
售后可以保修 我刚送去 保四年

网友:
这个经常飞  偶然的有返修 一般都能用

网友:
就拍用的时间短啊

网友:
返修几率会很高吧

网友:
不妥当,容易返修,还不如用个旧排线接

网友: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直接换个灯条,最起码售后省心,这样的时间消耗也是个巨大成本。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屏搞

网友:
今天手里正在搞这个!!!明天我也拍个视频看看

网友:
漆包线很容易就断了,我喜欢用那种耳机线多股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这么好的技术。现在也就苹果笔记本还能要点高价,普通笔记本很难要高价了。维修人活的太难了。。

网友:
这个不稳定哈,最好刮一下对焊,绿油上起来

网友:
彻底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看到这两款暗屏,我就笑,捡便宜。两条线1000多啊,而且还左谢右谢走人。

网友:
瞻仰一下大神  1708坏的好多哦

网友:
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为什么不把新剪一截叠加焊上去,稍微长一点,然后有A B胶把连接处胶死就不怕拉扯了焊好后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老师傅 修苹果太有经验了

网友:
这线飞的NB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三根线搞定的事情,你飞这么多都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稳定

被某些用苹果电脑的强迫症 客户看到的话估计会受不了

网友:
这个方法过时了。。。。。我也是这样飞的,,飞了大概十几个了吧,,最后不想飞这10根线了

网友:
维修就是修修,坏了接着修,焊活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某些用苹果电脑的强迫症 客户看到的话估计会受不了

你修机还给客人看着修啊?

网友:
比较危险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三根线搞定的事情,你飞这么多都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稳定

排线那边能否也拍张照片来看看是哪几个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排线那边能否也拍张照片来看看是哪几个引脚?

机器早已出给客人,没照片,刮开黑漆后能看到三根粗线和6跟细线(粗线是地线和主供电,细线是FB信号线),把6跟细线连在一起,剩下两根线是地线和主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机器早已出给客人,没照片,刮开黑漆后能看到三根粗线和6跟细线(粗线是地线和主供电,细线是FB信号线) ...

嗯,我差不多懂了,刚才拿了一个坏的屏测量了下接口,应该89不离10了,我看你飞的线挺粗的,是单芯还是多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我差不多懂了,刚才拿了一个坏的屏测量了下接口,应该89不离10了,我看你飞的线挺粗的,是单芯还是多 ...

这个位置的线最好是拆废屏线来飞,因为屏线的线韧性很好,不会那么容易折断。跟粗细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韧性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的线最好是拆废屏线来飞,因为屏线的线韧性很好,不会那么容易折断。跟粗细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韧 ...

说得对,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1-07-26):
怕是不稳定吧

网友:
搞过一个,老返修

网友:
这个飞线都不太好使会返修,比较靠谱些的做法,买一根排线简短对接比较好

网友:
经常返修。现在都不接了。哎。

网友:
拆屏轻轻松松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B:
呵呵,三根线搞定的事情,你飞这么多都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稳定
两根线 就行

网友(2021-10-19):
最好是换排线!!分分钟的事有那么麻烦!!我想问一下如果背光坏了你怎么弄还不是要拆屏!只要细心没 有搞不好的手工活啊

网友:
两根线就够了

网友(2022-08-31):
学习经验支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