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0G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20-03-08):
宏碁E1-470G 版号:12280-3,客户拿来不开机,不触发,留机检测;说下插曲,拆机扣下纽扣电池,自动上电,开机测试了下一切正常,以为捡到便宜,随报价,客户考虑一天同意修,第二天装机后
故障恢复如初,瞬间火起;
进入正题;主板拆出来的,插电待机0.001无待机电压,触发后0.04A,待机3V正常,5V为1.8V,分
别换后级电容和供电上管上电都是显示一次关机后恢复如初,随查图纸得知RT8223EN1为5V(不正常),
EN2为0.9V(正常),这类型的待机芯片EN通常是接电阻后再接复合管,复合管收到间接EN开启导通复
合管后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外接的电阻和芯片内部形成分压0.9V),查复合管得知5V的间接EN没有,
反推到EC,正常是EC工作条件没满足,后面测到EC的复位才1.3V,EC_RST相连的三极管坏拉低电压,
拆掉电压恢复正常,触发开关,开机正常显示关机后又不行,晕倒,EC复位正常,触发瞬间5V间接开
启EN(1.4左右V)有输出,输出后复合管3脚才拉低到2.2V又回到5V,明显复合管也有问题,换掉OK,开机测试稳定!

梳理下,EC工作条件缺失,导致触发后EC只发出待机3V的EN,而此时的待机芯片呈现的现象是3V可以正常输出,5V也可以输出1.8V,就是因为有这1.8V的电压,导致忽略了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走了前期换电容,换上管等的弯路!最近比较少发帖,太忙,迅维伙伴们加油吧!

网友:
功底这么扎实 论坛里大神如云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小弟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忙是好事啊~~

网友:
高工思路清晰,注意保健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CPU坏的

网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有耐心啊1

网友:
思路清晰,太忙还发帖分享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原理分析的透彻,受教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这么费劲板子不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这么费劲板子不爱修了

现在疫情期间,修机还是比较有劲头的

网友:
我去  这思路  甩我几条街啊

网友(2020-08-01):
高手如云,都不知道怎么学的,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学霸呢

网友(2020-10-14):
图纸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