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 液晶显示器求助

楼主(2020-03-08):
方正FH980 液晶显示器求助接修一台方正显示器,蓝灯亮不开机,经检测 灯管和驱动板都坏,换了灯管,驱动板用用一通用驱动板换上,此机已修复正常,

闲来没事开始研究原机的驱动板,发现,原机驱动板冲刷驱动后,好用了一次,但装机后又打不开了,拆下后,再怎么重刷驱动也打不开机子了,

原机的驱动板没有发出oN信号,但拔掉屏线后on信号就出来了,灯管可以点亮,断电后插上屏线ON信号又出不来了,但屏是好的,请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还是很少遇到有坏两个故障的

网友:
驱动板屏供电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