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32L56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08):
昨天修一台32的液晶乐华32L56。故障现象为插电后待机灯亮,按键无反应。
    这个机器的主板是TP.VST69T.PB753 ,接手检查各个供电有一路不正常,按键正常。着手检查这路不正常的供电:电源管理丝印GG6N查了半天也没查到是什么鬼,在网上找到了一份TP.VST69.PB901电路图参考,外围电路基本相似,感觉这个IC应该是LC3406,找一别的主板拆一个换上,上电一测电压-有了。遂上机连接各个线路插头上电,按开关键待机灯灭了,背光亮了。查看屏幕,灰屏。。。
心想别看这32的液晶不值钱难度还是不小的。接着检查吧顺着线路检查上屏的供电,这款电路板比较特殊,在他的电路板上集成了VGH,VGL等供电。用表一测果然没有电压,测量各个电容二极管也没有击穿的,IC丝印6732。手里没有备件,好在平时积攒了一些屏的边板好不容易找一同样封装的IC,查看外围电路基本相似,就决定代换试一下。拆焊后上电一测高压,负压都出来,上机插电屏幕出现开机画面,就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贴告诉我们,首先得有配件。

网友:
乐华的电视机质量真的一般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修液晶电视维修价格收不起来,还是元件级维修成本低,用户也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
配件不好备有,真的料板又少,不想之前那个15芯片,好多用

网友:
这个贴告诉我们,首先得有配件

网友:
屏电路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2020-04-11):
维修越来越难了,图纸,工具,配件,理论缺一不可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屏边板修起来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