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跑码卡在7F

楼主(2020-03-08):
有时能正常进系统有时不行,能进系统话关机再开也能进,但隔长点时间不开机又不行了,测主板电池有3.2V,难道显卡有问题?

网友:
CPU到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已解决,原来是扣下主板电池后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主板有个选项HALT ON开启了(所有错误),没有插键盘鼠标不给进,现在可以了。

网友:
昂达,永远沦落的3线,为什么?一个CMOS设置项都有大漏洞,还有什么研发实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原来是扣下主板电池后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主板有个选项HALT ON开启了(所有错误),没有插键盘鼠 ...

这样的CmOS设置,真的流氓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CmOS设置,真的流氓模式

要不是接个显示器看看都不知道,当时真想把时钟芯片给拆了,因为摸起来非常烫手。

网友:
好技术,仔细解决问题

网友:
上张独显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检测卡倒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