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待机重启维修求助

楼主(2020-03-08):
        接到一台6s,在使用中就不重启,看电影也得,开着安兔兔测试也得,看文章图片也得,干啥都正常,但是一放着让它待机,待机电流一开始降到个位数就立刻开始重启,要是不管它,就会开机-待机-重启无线循环,但是一拿起来用就又没事了
这是机子的重启日志,每个都是CPU0开头,难道说这机子是cpu坏了?求哪位大神来指导一下

网友A:
apcie【0:s3e】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ie【0:s3e】硬盘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ie【0:s3e】硬盘问题

果然是硬盘问题,这机子的硬盘散热贴和胶都有,结果拆的时候硬盘下面居然有焊油冒出来,妥妥的翻新机了,重装了硬盘后待机不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ie【0:s3e】硬盘问题

真是高手  一语中的

网友:
高手果然不是一般的多,我只看出是PICE总线的问题

网友B:
硬盘跟换一个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跟换一个试试么

不用换的,重新植锡装回去就可以了,硬盘虚焊而已,原来的硬盘就是做过的,用的是中低温锡,350度吹还没到3秒就化锡拆下来了,只是原来的人搞过以后又打胶贴扇热贴,搞得好像没修过一样,原来我也以为要换一个的,结果焊油一冒出来,就猜测应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