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v5c LA-8863P键盘乱码

楼主(2020-03-08):
之前USB不能用  换桥后 键盘乱码  换桥之前正常的 之前怀疑程序所以刷过程序 备份的程序系统坏了装系统就丢了   刷了坛子的程序   在BIOS下正常 不乱码  进系统PE就乱码  换了三星的屏幕上去还是乱码   大神支个招啊   头大了

网友A:
一般是因为换了屏幕才乱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因为换了屏幕才乱码的。

屏幕不是三星的   我换了三星的也乱码  我这边又刷不了屏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是三星的   我换了三星的也乱码  我这边又刷不了屏码片

你必须把原机的屏码刷到你现在换的屏幕上才行。

网友:
BIOS 我给你原厂的

网友:
谢谢您   我刷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是三星的   我换了三星的也乱码  我这边又刷不了屏码片

他这个屏幕是以前就换的了

网友:
刷了不亮

网友A:
BIOS 发错了 上面发的是 355E

你的提示是355V 我重新再给你发一个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发错了 上面发的是 355E

你的提示是355V 我重新再给你发一个

谢谢您  我刷了也是不跑码

网友:
打算买个刷码片的来试一试